CPU卡的软件设计

楼主:
CPU卡在数据传输方式上与存储卡是不同的,它采用的是串行异步半双工方式,所以在对CPU卡进行读写设计时,首先应计算出在I/O线上数据的位宽,以保证通信的正确;其次,由于采用的是MSP430F系列单片机,它采用了DCO技术,其向系统提供的时钟频率是可调的,故应根据系统要求的时钟频率对基础时钟模块进行设置,以得到准确的时钟信号;在设计读写程序时,一定要按照ISO7816标准规定的流程进行编程,其编制成功的标志是能正确的接收复位信号,能发送命令,并根据每条命令的格式接收到正确的返回数据或状态标志。

I/O口线上所用的数据位宽度被确定为基本时间单位ETU(elementary time unit),计算公式为:ETU=372/f。

其中f为时钟频率,一般在1-5MHz之间选择,当时钟频率为3.75MHz时,传输的速率为9600波特率。

在实际单片机编程时,必须将ETU计算准确,否则将不能保证单片机与IC卡通讯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由于CPU卡是采用串行异步半双工方式和终端通信,由终端向CPU卡提供时钟信号,并以此来控制交易的时序,所以在程序设计前应先计算出准确的ETU(基本时间单位)。ETU即I/O口线上所用的数据位宽度,ETU的计算可采用延时子程序的方式,在C语言环境下,可以在模拟仿真环境下,观察延时子程序所用的时钟周期,从而得到精确的ETU。

系统时钟MCLK的设置终端和CPU卡的时钟都是由MCLK提供,MCLK的时钟源来自DCO(数字控制振荡器)。MSP430F系列单片机的DCO振荡器被集成在FLL+时钟模块中,它产生的时钟信号可作为MCLK或SMCLK。

CPU卡和终端的时钟信号是由MCLK提供的,外接晶体的频率为32.768KHz,MCLX的频率设置为2MHz,以充分利用MSP430和CPU卡的高速性能。

另外,要想使MCLK信号能够输出,还必须将PJ.1口设置为MCLK输出模式。这样CPU卡的CLK端才能得到正确的时钟信号。
字节接收程序设计

字节发送程序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