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PU卡程序设计系统主频设置

楼主:
数据位宽的计算依赖于单片机系统的主频,不同主频下,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编写数据位宽的计算程序

/*******************************************

函数名称:SystemClock2M

函数功能:系统主频设为2M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描述:

*******************************************/

void SystemClock2M(void)

{

unsigned int uiTranceiver,uiTemp=0;

//XT1由晶振产生,

UCSCTL6 &= ~(XT1OFF); // 打开XT1

UCSCTL6 |= XCAP_0; // 负载电容

uiTranceiver=TA0R;

do

{

UCSCTL7 &= ~XT1LFOFFG;

if(!(UCSCTL7&XT1LFOFFG))

{

break;

}

if(TA0R>=uiTranceiver)uiTemp=TA0R;

else uiTemp=TA0R+0x8000;

}while((uiTemp-uiTranceiver)<(T200ms+T200ms+T200ms+T200ms));

__bis_SR_register(SCG0); // 禁止FLL功能,等设置完成后,再开启FLL

UCSCTL0 = 0x0000; //

UCSCTL1 = DCORSEL_4; // DCO = 2 MHz

UCSCTL2 = FLLD_1 | 63; //

__bic_SR_register(SCG0); // 重新开启FLL // En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__delay_cycles(250000); // 延时等待FLL自动调整DCO,

uiTemp=0;

uiTranceiver=TA0R;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if(!(SFRIFG1&OFIFG))

{

break;

}

if(TA0R>=uiTranceiver)uiTemp=TA0R;

else uiTemp=TA0R+0x8000;

}while((uiTemp-uiTranceiver)<(T200ms+T200ms+T200ms+T200ms));

PMMCTL0_H = PMMPW_H;

PMMCTL0_L=PMMCOREV_3;

SVSMHCTL &= ~(SVMHE | SVSHE);

SVSMLCTL &= ~(SVMLE | SVS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