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信号这样处理之后会还是原声吗?

楼主:
如上图所示,一段原始语音数据经过放大电路之后不失真放大一定倍数,但是相位倒相了180°,请问经过功放电路之后播出这段语音信号,语音信号会变吗?会是乱码吗?还请各位同仁帮忙探讨一下,谢谢!

网友:
不失真放大一定倍数,信号当然有变化,至少幅度变大了。
至于相位变化了180°,因人耳对相位不敏感,是听不出来的。

网友:
但是,如果此信号是立体声双声道当中的一个信号,则倒相后会对人的感觉产生影响,影响的是人耳对音源方向的判断。

网友:
人听到的声波与相位无关,除非是多声源,在某些位置会互相影响,否则不必关心相位问题。即使是多声源,也仅需考虑多声源的相位是否相同,仍无需关心具体的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