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电层分割遇到了问题,大牛来看看了

楼主:
内电层图片中高亮部分没有电源网络,是把这部分网络设置成GND还是NO Net还是要划分到一个电源网络中去?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
可以弄个gnd。铺还是要铺的,不然不平衡

网友A:
目测不像是多层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不像是多层板

4层板

网友:
四层板中间没设电源层?
每层怎么分布的

网友:
接地就好了

网友B:
感觉这个板没有走高速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板没有走高速信号吧

没有高速 的

网友:
那分割的线是不是要宽点

网友:
为什么不跟就近的合并呢?

网友:
画板之前规划有误,中间层一般电源层地层
后来更改有很多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