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忙写个程序,2个按钮状态监测的,真的很难吗?就是没搞定!

楼主:
某汽车玻璃升降器:
一个单刀双掷开关,KEY1,KEY2;
两个输出点OUT1,OUT2

不按:KEY1=1; KEY2=1;
轻按:KEY1=0; KEY2=1;
重按:KEY1=1; KEY2=0;

轻按到重按,或重按到轻按的切换过程中:KEY1=1; KEY2=1; 至少有几百毫秒时间。

程序OUT1、OUT2输出要求:

KEY1=0时,OUT1=1;
KEY2=0时,OUT1=1;OUT2=1;
由轻按到重按过程中,保持:OUT1=1;不能中断
重按到轻按的过程中,保持:OUT1=1;不能中断
不按下:OUT1=0;OUT2=0;

搞不清怎么写逻辑了~

请高手大侠们赐教!

网友:
是不是不够完全

如果轻按了一定会来重按吗?
小轻按不行吗

网友A:
判定按键的持续状态时间来确定按键操作应该就可以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不够完全

如果轻按了一定会来重按吗?
小轻按不行吗

一共三分档位,不按,轻按,重按,请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判定按键的持续状态时间来确定按键操作应该就可以了把?

新手不太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共三分档位,不按,轻按,重按,请帮忙!

三分档位,不按,轻按,重按

假如只轻按,然后不再按了呢?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过你看看这样对不对,可以按这个逻辑看看检查下:
if(KEY1 = 1 && key2 = 1)    //初始状态无动作
{
    delay  1 s;
  if(KEY1 =1 && KEY2 =1)    //延时一秒按键无动作不按下
    {
       OUT1= 0;
       OUT2 = 0;
    }
  else
    break;
}
else if(KEY1 = 0  || KEY2 = 0)  //有按键按下
{
   if(KEY1 =0 && KEY2 = 1)   //若是轻按
   {
     { OUT1= 1;OUT2 = 0;}
     delay 1s;      //延时一秒
     if(KEY1 =1 && KEY2= 0)  //判断状态是否切换
     OUT2 =1;
     else
       break;
   }
   else if(KEY1 =1 && KEY2 = 0)   //若是重按
   {
     OUT1 =1;
     OUT2 =1;
     delay 1s;
     if(KEY1 =0 && KEY2 = 1) //判断状态切换
     {
        OUT1 = 1;
        OUT2 = 0;
     }
      else
   break;
    }
    else   //如果KEY1 =0 KEY2 =0,则无效
    break;

}

不知道对不对,你可以看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得逻辑吧。

网友:
把状态理清,写个简单的状态机

网友:
您说的轻按重按是短按和长按的意思吗?或者说你把你说的单刀双掷开关图片发上来参考一下

网友:
描述不够清楚,把开关资料或是开关型号帖出

网友:
操作                 键值                   状态                        输出状态
不按:       KEY1=1; KEY2=1;      0                       OUT1=0;OUT2=0;
轻按:       KEY1=0; KEY2=1;      1                       OUT1=1;OUT2=0;
轻重切换: KEY1=1; KEY2=1;     2                        OUT1=1;OUT2=0;
重按:       KEY1=1; KEY2=0;      3                       OUT1=1;OUT2=1;

按照楼主描述,状态是不是如此划分,如果这样理解是对的,可以先判断0-3的状态,然后根据状态操作输出即可;其中轻按到松开判断需要做“几百毫秒”的延时判断;

网友:
楼主应该将这个问题分割成两块,一块是获取按键状态,另一块是根据按键状态进行处理,这样逻辑可能会更清晰些。如果楼主的重按和轻按就是长按和短按的意思,那就可以先赋值key1=0,当检测到键按下时key1=1,延时一段时间再检测,若键仍然在按下的状态则key1=2,最后在主循环中根据key1的值进行相应的处理。我就是这样做的,可以让一个按键起到两个按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