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V321的供电范围的问题

楼主:
 我看手册上是2.4-5.5V供电,我现在想用2.5V供电,此运放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A:
可以,但要注意电源波动不能太大,如果考虑波动的极限超出了器件手册标明的范围就不可以了。稳定,则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要注意电源波动不能太大,如果考虑波动的极限超出了器件手册标明的范围就不可以了。稳定,则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