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与MSP430进行串口通信

楼主:
CC2541与MSP430进行串口通信,,CC2541的TX与MSP430的RX, CC2541的RX与MSP430的TX的电平是反的,连上通信不正常,请教各位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我是直连的,是否中间要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A:
看一下这两个IC的电压是不是一致的,一样的就不需要加转换了吧

网友B:
电平是反的?不可能。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CC2541的串口就是片内的51串口,是标准的。电平如果不同,可以转换,但电平不兼容跟电平是反的可是两码事。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这两个IC的电压是不是一致的,一样的就不需要加转换了吧

是同一个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平是反的?不可能。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CC2541的串口就是片内的51串口,是标准的。电平如果不同,可以转 ...

是在430的UCA1接了2个,其中一个是CC2541的串口

网友:
是在430的UCA1接了2个,其中一个是CC2541的串口,有一个是对的,那个对的和CC2541的RX,TX电平正好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平是反的?不可能。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CC2541的串口就是片内的51串口,是标准的。电平如果不同,可以转 ...

是在430的UCA1接了2个,其中一个是CC2541的串口,有一个是对的,那个对的和CC2541的RX,TX电平正好反的

网友:
给出具体电路。

网友C:
CC2541串口TX接430的RX
cc2541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CC2541串口TX接430的RX
cc2541电压

高手给出来的,真的好详细啊。

网友D:
电平是反的?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平是反的?不可能

是啊,估计是芯片外围电路设计有问题啊。

网友:
电平是反的,这个不可能。
另外根据14楼给出的CC2541的电平,说明这两个是可以直接相连的,不用接电平转换。

网友:
建议查一下是不是电平不兼容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问题最后解决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