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I ADS1115的0-10V输入ADC电路输入保护设计和快速采集问题

楼主:
图1  基于ADS1115的0~10V模拟采集电路

  图2      有效分辨率
请教论坛的各位大佬,1.  0~10V的输入,要求1mv分辨率,我这样设计有问题吗? 2. 这个电路的如果按照10ms采集0.1mv的精准度是否有问题?16位的ADC,860SPS,FSR ±6.144V,4路多路复用  3. 需要加前级运放吗?   4.  要求过压保护MAX 30V这个保护电路设计是否合理?尤其是BAT54S的钳位电路是否有必要?5. 由于我司非偏电子类公司,手头暂时没有BAT54S这样的管子,也没有精密电源,所以只做了带分压电阻的测试,输入电压3.3V和5V采集精度是没问题的,现在我的疑问是10ms的采集频率是否能够稳定?输入保护电路该如何设计?

网友:
1.  0~10V的输入,要求1mv分辨率,我这样设计有问题吗?

10V输入,要求1mV分辨率,用16位AD,分辨率应该是足够了。但各电阻必须温度漂移很小才行。

网友:
2. 这个电路的如果按照10ms采集0.1mv的精准度是否有问题?16位的ADC,860SPS,FSR ±6.144V,4路多路复用  3. 需要加前级运放吗?

每10ms采集4路数据,相当于每秒采集400次。按照你说的860SPS,应该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
3. 需要加前级运放吗?

如果信号源内阻足够小,就不必加前级运放。

网友:
4.  要求过压保护MAX 30V这个保护电路设计是否合理?尤其是BAT54S的钳位电路是否有必要?

有必要。

网友:
ads1115使用+-6.144输入时+-10v分压后的输入范围是0-5v,
+-6.144的分辨率是0.187mv,算上浪费的和10v分压后的分辨率是0.8v左右,达不到0.1v的要求,建议增加单端转差分电路,将0-10v转换成+-6.144或者+-4.096v
即使使用单端转差分电路能分辨的最小电压也达不到0.1mv,还有860sps的采样率下有效位数实际只有14.8bit

网友:
前级必须加精密运放,我以前用过mcp6004,满足工业采集,运放做了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