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让人发疯的STM32CubeMX,高手救命啦!

楼主:
在STM32CubeMX里规划STM32F407VG芯片,LQFP100脚的芯片,USART1端口从资料上看(PA9,PA10脚)和(PB6,PB7)都有该功能。STM32CubeMX规划成PA10=USART1_RX,PB6=USART1_TX,这两个脚离的很远,我有没有用PA9引脚的功能。而且不能从软件里更改。有懂得朋友指点一下,为什么呀,我该不该相信STM32CubeMX的设置!

网友:
不能修改提示什么?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怪CubeMX,可能是楼主预先配置PA9作为其他用途了,鼠标左键点一下PA9,重新配置回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怪CubeMX,可能是楼主预先配置PA9作为其他用途了,鼠标左键点一下PA9,重新配置回来

谢谢,我也是第一次用CubeMX,不熟悉这个软件。请教象这种距离较远的引脚规划,能不能这样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也是第一次用CubeMX,不熟悉这个软件。请教象这种距离较远的引脚规划,能不能这样设置?

可以呀, 你应该先配置好USART1,它自动配置PA9、PA10,然后点击PB6设置为USART-TX引脚

网友:
你这个是A9事先有选择其他功能,然后你选择uart的时候软件就会分配其他管脚,如果确定A9作为串口直接手动修改过来就可以了,在看你之前把这个A9配置什么功能记得修改到其他地方就行了,或者你怕远的话就修改成B6B7也可以,不过就是串口这点距离不影响把

网友:
STM32CUBEMX还是不错的吧  基本都可以配置 一般我都是用来看引脚功能

网友:
其实我对stm32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大概十年前吧看到它的演示,第一次买了一块stm32f103的板子。后来做了一块板子

因为没有用ADC功能就没有连接VDDA这个引脚,结果很悲剧!没办法飞了一根“线”。板子总算能用了,就开始调式I2C,使用的是函数库,结果折腾了很长时间也不行,就和朋友聊起来:“这个ARM M3的I2C真是不行!”,结果朋友说不是所有M3的I2C都不行,只是ST公司的M3 I2C不行,你可以看看他家的勘误表。我后来也没心情去研究这件事,就换成了NXP LPC1758的芯片,因为我的项目中有大量的I2C功能,也就好长时间没有使用STM32系列的芯片了。直到最近看到好多人都用STM32的芯片,也就有底气了。烦请各位高手多给点建议,因为我对STM32系列真的不理解。

网友:
我他妈更惨,

根本没办法更新固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