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胞弟NFC和胞哥蓝牙有何不同
Jacktang
Jacktang

网友A(2019-02-14):
胞弟NFC和胞哥蓝牙有何不同
印象中,NFC和蓝牙都同属于短距离通信技术,那它们的区别有哪些?
NFC英文全称Near Field Communication,俗称近场通信技术,顾名思义,它是一个近距离通信的产物。它是由飞利浦公司发起,由诺基亚、索尼等多家公司厂商联合主推的一项无线技术。
而蓝牙(Bluetooth)是近距离无线数据通讯技术标准。它能够在10 米的半径范围内实现单点对多点的无线数据和声音传输,其数据传输带宽可达1Mbps。通讯介质为频率在2.402GHz到2.480GHz之间的电磁波。
频率与传输距离的不同:
NFC工作于13.56MHZ频率范围,信号传输距离10cm左右。
蓝牙的工作频段为2.4 GHz无线电频段,传输距离一般通常在10米甚至100米(具体情况以模块和实际地形为准)。
功能的不同:
NFC有三种工作模式:数据传输,读写,卡模拟。 而蓝牙只是数据传输用的, NFC 的使用距离非常近,而且加密性非常的强,几乎不存在数据拦截的情况,所以我们一般都是用来小额支付等操作的。另外我们还可以用NFC的卡模拟功能来当公交卡使用,还是很方便的。对于这些蓝牙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其硬件底层本来就不支持这些。
方便程度的不同:
蓝牙功能是需要预先配对,然后相互信任之后才可以传送数据;而NFC则不必提前配对,直接可以近距离传输,非常方便。
结束语:
NFC的出现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在扩展数码设备的使用环境和领域,并不是要替代蓝牙功能,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蓝牙会被NFC取代的问题,两人各有分工,并不是敌对关系。(文字整理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