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aSPIN-FOC 电机启动

楼主:
1.用lab_2c识别参数,开始电机没有转动的时候,会有嗡嗡的噪声,这是什么原因呢?
2.lab_5a电流环调节,其中的带宽是什么?图中的波形从哪里看呢?
请教各位

网友:
问题应该有图示
有问题,没有图

网友:
上传的时候没有成功,抱歉

网友:
你电机控制器和电机是一体的吗,要是一体的,可能是电机控制器里面的风扇转动了。

网友A:
没有,我用的是TI方案 28027F+8305做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我用的是TI方案 28027F+8305做的驱动

如果不是风扇问题,那感觉你程序设计上还是有问题吧,电机不转嗡嗡响,很可能是电机驱动上缺相,因此电机驱动的电压上不去,电机转不起来。
对于第二个问题,你发的那个图看上去不是看带宽的,实际中的图形不该是个正弦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