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精彩博文分享

楼主:
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的开关管驱动方案

PFC(Power Factor Correction)即功率因数校正,通过调理使电网电压和输入电流同相位并减小高次谐波,有利于降低用电设备对电网的影响并提高电网利用率,已经成为很多电网输入应用场合的基本要求。〉〉〉点击查看详情

UCC21520在LLC电路中的应用

LLC电路拓扑因其可以实现变压器原边开关管的ZVS(Zero voltage switch)开通,变压器副边二极管的ZCS(Zero Current switch)关断,成为高效率高功率密度需求下的主要DC/DC拓扑,受到广大工程师的青睐。但是实际应用中怎么去驱动LLC的开关管呢?以全桥LLC为例,上开关管与下开关管不共地,因此我们需要隔离驱动上开关管。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常采用两种做法,第一种方法使用UCC27712这一类半桥式驱动来驱动一个半桥,第二种方法使用隔离驱动加隔离电源来驱动半桥的上管。为了防止功率地对控制地的干扰,目前第二种隔离驱动方案的使用越来越普遍。〉〉〉点击查看详情

BQ27750电路设计,与负载的连接

我现在用一节锂离子电池3.7V进行供电,不需要进行充电,只为负载供电,使用BQ27750进行电量监测,
1、BQ27750数据手册原理图设计中的pack+,pack-,是直接连接负载吗?还是负载直接连接在电池正负,pack+,pack-接地?
2、如果接在pack+ pack-端输出端,由于电路设计的时候电池与 pack+ pack-中间会有器件,那pack+ pack-端会不会在的电压会不会已经减小了?
3、如果负载直接连接在电池正负,pack+,pack-接地?会不会影响电量监测?
这两种方案是都可行吗?

请问如何对到达系统板的电源轨和总线电压去耦呢?〉〉〉点击查看详情

请各位帮忙看一下,bq40z50r1剩余容量和满充容量为0,不知道如何解决。
电芯是一串,已配置data memory参数也要改成单节,写入了化学ID,但是还为零

关于TIDA-01573激光二极管驱动器使用的一些问题

我近期按照官网上的PCB文件和BOM,自己做了几块激光二极管驱动板,激光管使用 OSRAM  SPL_PL90_3,实际测试过程中遇到如下问题:
    1. 原理图中R5,R6,R7,R8 等4个并联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将激光管与这4个电阻并联使用,激光管可发光,去掉这4个电阻后也可发光,是为了和D1二极管构成续流吗?〉〉〉点击查看详情

网友:
不错的总结,辛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