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远程升级

楼主:
设计思路如下:上电立即判断电池备份区域寄存器的值,如果等于就清除寄存器的值接着升级程序,升级程序后软件复位。不等于则不升级,执行按键中断。其中按键中断执行写寄存器的值。现在的问题是:永远跑在新的程序里,如何跳出来接着第二次,第三次.....升级呢?

网友:
远程升级是要两方先建立联系吧,再一方选择,一方接受

网友:
靠寄存器的值来判断是否升级不妥,该值从何而来是个问题。常规的办法是用专门的升级指令,MCU收到升级指令则执行IAP程序就行了,简单且可靠。

网友:
专门学习升级的开发板,可以看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3b5d645eWKB4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