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杂音处理办法

楼主:
有源音响的噪声问题经常困扰我们,其实只要认真分析和排查,绝大多数的音响噪声都是可以自行解决的。这里简单的分析一下音响产生噪声的原因,以及自行排查方法,可供新手需要时参考。
  音响使用不当时有多种情况会造成有杂音,比如信号受到干扰、接口或者连接线接触不良、音响本身质量较差等等。
  一般来说,音响的噪音按来源大致可分为电磁干扰、机械噪声和热噪声等。比如,有源音响的放大器、变压器等部件都一起放置于音箱本身的内部,互相干扰产生的噪音就不可避免。另外,很多音响噪声是由于信号线和接插头的接触不良或者短路造成的,保持各接插件的优良接触性能是保障音响正常工作的必要条件。比如一些连续的嘟嘟声,基本上就是信号线或者接插头的问题,可以通过互换卫星箱等手段进行排查解决。下面介绍一些其他几种噪声的来源和处理方法。
  电磁干扰噪声来源以及处理办法
  电磁干扰主要可以分为电源变压器干扰和杂散电磁波干扰。这种噪声经常表现为较小的嗡嗡声。一般来说,电源变压器干扰是由于多媒体音箱的电源漏磁造成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变压器加装屏蔽罩的效果非常明显,可以较大程度的将漏磁阻挡,屏蔽罩只能用铁型材料制作。我们应该尽量选择大品牌、用料扎实的产品,另外,使用外置变压器也是个不错的解决办法。
  杂散电磁波干扰噪声与处理办法
  杂散电磁波干扰比较常见,音箱导线、分频器、无线设备或者电脑主机都会成为干扰源。将主音箱在允许条件下尽量远离电脑主机,并且减少周边无线设备。
  机械噪声处理办法
  机械噪音并不是有源音箱特有的。电源变压器在工作过程中,交变磁场引起的铁芯震动就会产生机械噪音,这很类似于日光灯镇流器所发出的嗡嗡声。选择质量好的产品仍然是预防这种噪音的较好办法。另外,我们可以在变压器和固定板之间加装橡胶减震层。
  还有一点应该注意一下,如果电位器使用的时间较长,金属刷与膜片之间就会因灰尘堆积和磨损等问题产生接触不良,旋转时就会产生噪声。如果音箱的螺丝没有旋紧,倒相管处理不到位,在播放大动态音乐时,也会产生机械噪音。这种噪声一般表现为,使用音量或者高低音旋钮调整音量时出现喀拉喀拉的异响。
  处理这种热噪声可以通过更换低噪声元件或是降低元件工作负荷的方法,另外,降低工作温度也是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另外,有些电脑音箱,当音量调得过大,也会出现噪音。这种情况是因为功放输出功率可能较小,不能避开音乐瞬间的大动态峰值信号造成的或者是因为由于喇叭过载失真造成。这种噪声的特点是声音嘶哑无力,虽然大声,音质却是极差,音色发干,高音毛糙,低音无力。同时有指示灯的可以看到随着音乐的节拍,指示灯会忽明忽暗,这是因为过载情况下电路的供电电压被严重拉低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