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最合适的网线做POE供电使用?

楼主:
      市面的非标准网线材质主要有铜包钢、铜包铝、铜包铁等,这些网线的阻值大,都不适合用来POE供电。POE IEEE 802.3af标准要求PSE输出端口的输出功率为15.4W或者15.5W, 传输100米后的PD设备接受功率必须不小于12.95W。

  按照802.3af典型电流值为350ma计算,100米网线的电阻必须为(15.4-12.95W)/350ma = 7欧姆或者(15.5-12.95)/350ma = 7.29欧姆。

  而标准网线是天然就满足这个要求的,因为IEEE 802.3af poe供电标准本身就是以标准网线制定的。而之所以会产生POE供电网线要求这个问题,是因为市面上的很多网线都是非标准网线,不是严格按照标准网线的要求来生产的。

  一、哪种网线最适合POE供电?

  POE供电必须使用无氧铜材质的网线,即标准网线。

  网线必须按照568A或者568B的标准连接好网线,必须接通8根线,同时长度要求在100米内。网线的质量越好,传输稳定性就越高,至少是超五类的网线,如果预算成本足够,可以选择传输距离更远、效果更好的6类网线。

  超五类线:超5类线具有衰减小,串扰少的优点,并且具有更高的衰减串扰比(ACR)和信噪比(StructuralReturnLoss)、更小的时延误差。超5类线主要用于千兆位以太网(1000Mbps)。

  六类线:该类电缆的传输频率为1MHz~250MHz,六类布线系统在200MHz时综合衰减串扰比(PS-ACR)有较大的余量,它提供2倍于超五类的带宽。六类布线的传输性能远远高于超五类标准,最适用于传输速率高于1Gbps的应用。

  六类与超五类的另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于:

  六类线改善了在串扰以及回波损耗方面的性能,对于新一代全双工的高速网络应用而言,优良的回波损耗性能是极重要的。同时六类标准中取消了基本链路模型,布线标准采用星形的拓扑结构,要求的布线距离的永久链路长度不能超过90m,信道长度不能超过100m。

  二、如何识别网线的真假?

  1、看材质

  2、看网线的标识

  3、看手感

  除了看还可以通过摸的方法来感觉真假5类/超 5类线在材料上的差别。真5类/超5类线质地比较软,这主要是为了适应不同的网络环境需求。双绞线电缆中一般使用铜线做导线芯,比较软,因为有些网络环境可能需要网线进行小角度弯折,如果线材较硬就很容易造成断路。而一些不法厂商在生产时为了降低成本,在铜中添加了其他的金属元素,做出来的导线比较硬,不易弯曲,使用中容易产生断线。

  4、用刀割

  用剪刀去掉一小截线外面的塑料包皮,使其露出4对芯线,观看这些芯线。真5类/超5类线4对芯线中白色的那条不应是纯白的,而是带有与之成对的那条芯线颜色的花白,这主要是为了方便用户在制作水晶头时区别线对。而假货通常是纯白色的或者花色不明显的。

  另外真假5类/超5类线的4对芯线的绕线密度也有区别,真5类/超5类线绕线密度适中,方向是逆时针;假线通常密度很小,方向也可能会是顺时针(比较少),因为假线在制作方面较简单,因此工艺上较粗糙。

  5、用火烧

  可以将双绞线放在高温环境中测试一下,看看在35℃至40℃时,网线外面的胶皮会不会变软,真网线是不会变软的,假的就不一定了;另外真网线外面的胶具有阻燃性,而假的有些则不具有阻燃性,不符合安全标准,各位购买时不妨试试。

  三、实际应用中的网线选择

  目前的网线选择一般都是非屏蔽六类双绞线了,超五类网线基本不用了,在一个工程中,薛哥建议统一选择六类双绞线,除非成本控制很严格,可以选择超五类网线,但是都是国标。尤其距离比较长的网线一定要选择国标。

网友:
网线选好了,POE交换机也要选标准的POE交换机,不要图便宜选单片机,这样再好的网线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