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CPU内部放大一万倍后

楼主:
为何CPU辣么难造?把CPU内部放大一万倍后,你便叹为观止

<

网友:
以前曾经把EPROM芯片的石英玻璃窗口敲碎,用显微镜看窗口里面的芯片。那只有200倍。那时的集成度不高,管子数量不是太多。虽然如此,也看不出单个管子。

网友:
有意思的是:虽然看不出单个管子,但芯片上面光刻的“日本”二字看得很清楚。

网友:
原来公司都是用黑胶封装,直接把芯片绑定在板子上的,那时候有 用显微镜看过,就是没有那么高的倍镜,而且也是不会太复杂的芯片

网友:
非常不错的科普贴

高能立方  ACDC电源模块

网友:
很有意思,也很有科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