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V8A步进电机驱动,步进角度1.8度,要求精度0.1度,是选择芯片还是H桥

楼主:
看了一些驱动芯片,最大电流也就3A左右,不满足总电流最大8A,有没有大一些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最好是驱动芯片+外置MOS的。如果用STM32的话,最多可以实现多少细分?能否实现精度小于0.1度?感谢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
顶一顶!这个我也不清楚的

网友:
STM32+细分器可以实现,具体多少度我记不清了,反正实现您的要求绰绰有余

网友:
最多细分好像是64细分,精度很高的,可以实现精度小于0.1度

网友:
1. 你说的这个MOS应该没有问题,英飞凌(IR系列)50V,大于15A(8Ax2=16A)的MOS就差不多。当然其它公司管子也可以。比如:东芝的管子也不错。
2.能否实现精度小于0.1度?这个和你的步进电机有关。你这是角度还是弧度?360/0.1=3600步,这样的电机应该属于超级精密级了,而且你的功率对于这个级别电机应该算比较大的了,我没有遇见过,你应该需要机械齿轮结构吧。常见到的1.8° 200步的电机。

网友:
可以用步进电机驱动器来驱动,通过调节驱动板上的拨码开关改变步距角,通过细分系数来确定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