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好者 求有缘人指导单片机入门

楼主:
大家都知道  做工程的不善于表达 !   在这就先感谢这个平台和这里的朋友们了

网友A:
图1左边的是你工程的项目文件列表,看一下kiel软件的介绍或视频就清楚了。

网友:
嵌入式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1左边的是你工程的项目文件列表,看一下kiel软件的介绍或视频就清楚了。

图1 芯片公司已做好工程框架
图2 我做的原理图
图3是我做的实物了
后面是我们用的芯片规格书

网友:
SC92F8372
20PIN,8K FLASH ROM,独立128BEEPROM,384B SRAM,18个GP I/O,16路双模Touch Key(高灵敏度模式,高可靠度模式),3个16位Timer,4路8位PWM,一路硬件UART/SPI/IIC三选一通讯口,触摸库.
你需要找这个MCU的例程 修改就行了

网友B:
图一左侧部分是工程文件,一般分为库文件和自己添加的源文件,像库文件都有程序模板,我们一般都是添加自己扩展的文件,添加的文件包括头文件(.h文件)和源文件(.c文件)。要入门单片机最好先学习C语言,C语言是基础。楼主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SC92F8372
20PIN,8K FLASH ROM,独立128BEEPROM,384B SRAM,18个GP I/O,16路双模Touch Key(高灵敏度 ...

我这个就是demo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一左侧部分是工程文件,一般分为库文件和自己添加的源文件,像库文件都有程序模板,我们一般都是添加自己 ...

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参看视频教材,加上多练习,很容易入门的。

网友C:
就从该单片机的简单程序开始搞起  电路不复杂 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从该单片机的简单程序开始搞起  电路不复杂 不难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从该单片机的简单程序开始搞起  电路不复杂 不难

我想做一个LED点亮都不行5555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想做一个LED点亮都不行55555

首先看你的程序编译后有没有错误,没有错误后,生成的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如果LED不亮,测量一下对应关口的输出电平是否正常,如果输出电平正常,考虑LED是否没有坏

网友E:
不善表达没什么,但是要把你碰到的问题,说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首先看你的程序编译后有没有错误,没有错误后,生成的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如果LED不亮,测量一下对应关 ...

没有错误没有警告 也下载烧入成功了  就是不亮       板子是没问题的  可以肯定
还是程序问题    我想是不是单片机的初始化没有做       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做初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善表达没什么,但是要把你碰到的问题,说明白

OK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有错误没有警告 也下载烧入成功了  就是不亮       板子是没问题的  可以肯定
还是程序问题    我想是 ...

应该不是初始化的问题,如果初始化没做,编译会报错。板子上看看,电源正常否,晶振正常否,端口输出电压正常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初始化的问题,如果初始化没做,编译会报错。板子上看看,电源正常否,晶振正常否,端口输出电压 ...

ni QQ是多少
我是真的搞不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ni QQ是多少
我是真的搞不定了

我QQ37904969

网友D(2019-02-19):
闂佺懓鐡ㄩ悧鐐哄焵椤掑﹥瀚�
濠电偛顦崝宀勫船閿燂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