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407的SWD调试到底需要几条线?

楼主:
stm32f407的SWD调试,有人说是5条线,VCC, GND, RST, SWDIO, SWDCLK。还有人说是 VCC, GND, RST, SWDIO, SWDCLK,TRACESWO(SWO)。恳请高手需不需要SWO这条线?有说这个跟调试器有关。希望有经验的高手给点建议,那么SWD到底是哪些线?

网友A:
GND, RST, SWDIO, SWDCLK
四线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ND, RST, SWDIO, SWDCLK
四线也是可以的。

谢谢,什么调试器都可以吗?还是,必须特定的调试器。SWO这个引脚是干什么用的呀?比较纠结这条线,因为想使它用做SPI1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什么调试器都可以吗?还是,必须特定的调试器。SWO这个引脚是干什么用的呀?比较纠结这条线,因为 ...

SWD正常只需要2根线SWDIO和SWCLK,如果调试器和目标MCU不在一个板子上还需要一个GND
RST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如果板子经常进入低功耗或者代码运行时将调试引脚配置成其它模式,这时RST可以让MCU复位,使调试功能正常
TRACESWO也是调试用的,网上查到的资料说在跟踪时使用
配置成其它功能不会有影响调试,除非你知道它到底是干什么的还确定要用它

网友:
虾哥说的对  我们103量产产品 都是用三线  仿真器不给板子供电 SWDIO和SWCLK和GND  板子自己供电

网友:
谢谢各位,我真的对stm32的芯片不熟,别看最早做的板子是stm32f103c8tb,由于用的是jtag口,后来由于I2C调不好,就改用nxp的LPC1758了。好多年了。

网友:
四根线就OK了,我一直这样用的:+3.3V、GND、SWDIO、SWDCLK;STlink上面有这几个引脚,接出来和板子上面的引脚匹配好就OK了,RST可有可无,我反正没用RST,我都这样用了两年了,希望对您有用

网友:
SWO可有可无,

网友:
SWD是ARM公司提出的另一种调试接口,相对于JTAG接口,使用更少的信号。四根信号如下:

VRef:目标板参考电压信号。用于检查目标板是否供电,直接与目标板VDD联,并不向外输出电压;

GND:公共地信号;
SWDIO:串行数据输入输出,作为仿真信号的双向数据信号线,建议上拉;

SWCLK:串行时钟输入,作为仿真信号的时钟信号线,建议下拉;

SWO:串行数据输出引脚,CPU调试接口可通过SWO引脚输出一些调试信息。该引脚是可选的;

RESET:仿真器输出至目标CPU的系统复位信号。

同样的,虽然RESET是可选的信号;但一般都建议接上,使得仿真器能够在连接器件前对器件进行复位,以获得较理想的初始状态,便于后续连接仿真。

网友:
不算Vcc,3条线
下载前配置好stlink的模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