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JTAG引脚图

楼主:
JTAG 引脚定义说明
JTAG 接口主要包括5 个引脚:TMS、TCK、TDI、TDO 及一个可选配的引脚TRST,这些引脚用于驱动电路模块和控制执行规定的操作。各引脚的功能如下所述:

1、 TCK(Test Clook)

这是JTAG 的测试时钟,为TAP 控制器和寄存器提供测试参考。在TCK 的同步作用下通过TDI 和TDO 引脚串行输入或移出数据及指令,同时,TCK 为TAP 控制器状态机提供时钟。
2、 TMS(Test Mode Selector)

TAP 控制模式选择器,用TCK 的上升沿时刻的TMS 的状态来确定TAP 控制器的状态。

3、 TDI(Test Data Input)

它是JTAG 指令和数据寄存器的串行数据输入端,通过TAP 控制器和当前状态以及保持在指令寄存器中的具体指令, 来指定一个特定的操作由TDI 装入哪个寄存器,并在TCK 的上升沿时刻被采样,结果送到JTAG寄存器组。
4、 TDO(Test Data Output)
它是JTAG 指令和数据寄存器的串行数据输出端通过TAP 控制器的当前状态以及保持在指令寄存器中的具体指令,来决定在一个特定的操作中哪个寄存器的内容送到TDO 输出,对于任何已知的操作,在TDI 和TDO 之间只能有一个寄存器处于有效连接状态。
5、 TRST

这是测试复位输入信号,低电平有效,它为TAP 控制器提供异步初始化信号。

使用方法如图1

实际使用中可以只使用RST、TDO、TDI、TMS、TCK,再连上Vcc和GND就行了,所以没必要用IDC-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