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GD32E230的板子玩起来了没有啊?

楼主:
大家GD32E230的板子玩起来了没有啊?

我也准备了开发环境可以编译demo,download,debug
一下来都没有问题!

可以退出了debug模式,然后复位了GD32E230后,它就没任何反应了!

不知道大家手上的GD32E230怎么样的?

网友:
一直没玩  觉得这型号好像用的不多 一直没动它 有空试一下你这个问题

网友A:
年前收到后上电测试了一遍,下载的例程在KIEL下编译不成功,之后就没有时间再去动了,节后再来慢慢熟悉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年前收到后上电测试了一遍,下载的例程在KIEL下编译不成功,之后就没有时间再去动了,节后再来慢慢熟悉一下 ...

要版本5。26左右好象

网友A:
郁闷了,我是5.25,看来还得先升级kiel。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郁闷了,我是5.25,看来还得先升级kiel。

MDK-ARM 5.25
可以了!

网友A:
今天折腾了一天,还是编译无法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折腾了一天,还是编译无法通过。

奇怪,我的也是5.25

网友:
在版主qwerghf 的指点下注册激活了KEIL5,就可以编译通过了。但又遇到调试下载器没有驱动起来的问题。

网友A:
建议楼主重新下载DEMO程序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重新下载DEMO程序试试看。

GD32E230_Demo_Suites_V1.0.1\GD32E230_Demo_Suites_V1.0.1\GD32E230C_EVAL_Demo_Suites\Projects
里面试了几个,复位后没反应的

网友A:
我用是的SPI_TFT_LCD的DEMO,也就是开发板最初下载的程序,现在可以进行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是的SPI_TFT_LCD的DEMO,也就是开发板最初下载的程序,现在可以进行测试了。

我直接在MDK软件下,下载然后DEBUG下,可以运行的
如果没有进入调试模式下,它运行不了了一样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下载之后跑不起来。勾选option的Use MicroLIB就能跑起来了

网友:
我也想试试,有qfp64封装的吗?想试试它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