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LMZ34002的同步

楼主:
使用TI电源LMZ34002,28伏输入,-5伏输出,,,接了93.1k到AVOUT,但是clk输入500k,同步了,,,求助,,

网友:
同步不了,,

网友:
附图如下,,,

网友A:
外部方波时钟信号占空比介于25%至75%之间。时钟信号幅度必须低于0.5 V,高于2.2 V。
在外部时钟出现之前,器件工作在RT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部方波时钟信号占空比介于25%至75%之间。时钟信号幅度必须低于0.5 V,高于2.2 V。
在外部时钟出现之前 ...

clk管脚,通过一个470pF的电容,前边直接用fpga驱动,,,

网友:
发现了,,电源输出的负载,,,加了130并联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