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过后第一问,这个igbt驱动电流怎么敢用。

楼主:
波形太差了,过完年就整出这事。。。

网友A:
这个igbt驱动电流怎么敢用

1、贴出电原理图。
2、注明黄色和蓝色波形是图中哪两点的波形。

网友:
是没有测量好
还是什么原因
测得是哪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没有测量好
还是什么原因
测得是哪个地方

测的G极连接的9.5Ω电阻两端,这个Cge电容太大了有130nF。

网友:
一般要用驱动IC或电路来驱动IGBT的。电磁炉上有经典的驱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igbt驱动电流怎么敢用

1、贴出电原理图。
2、注明黄色和蓝色波形是图中哪两点的波形。

电路图驱动部分如下,测量的电流是R18两端,见1楼中的蓝色波形。

下图分别测量的是R18两端的对地电压。蓝色为输入端(左端)

不晓得是不是IGBT的Cge太大了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驱动部分如下,测量的电流是R18两端,见1楼中的蓝色波形。

下图分别测量的是R18两端的对地电 ...

不晓得是不是IGBT的Cge太大了造成的。

有可能是。
R18中的电流波形应该是很窄的尖脉冲。现在电流波形展宽,是驱动电路对接线座右边电容充电能力不足的表现。

网友D:
是感性负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感性负载吗?

igbt没接负载,

网友E:
驱动电流才1.5安,可能不够,要改小R18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驱动电流才1.5安,可能不够,要改小R18

嗯嗯,确实,我改成3.1Ω就好多了,,但是还不是很理想

网友:
改后的情况。

网友:
你的IGBT未接负载。IGBT接负载后,12楼波形会变得“坏”一些,那是由于米勒效应的关系。

网友:
igbt没接负载?
就是这样的波形
电路信息给的比较少

网友:
1楼的电流波形正常得不要不要的,怕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