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详细的介绍2HZ的产生,现在蜂鸣器电路2HZ没起作用!!!!!!

楼主:
请各位大佬详细说明2HZ的产生。现在这个使用这个电路,蜂鸣器振荡的频率很快。在保证元件焊接正常的情况下,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现在这个使用这个电路,蜂鸣器振荡的频率很快”
估计楼主想说“频率较高”。
此电路振荡频率取决于R25和C16,这两个元件数值决定了振荡频率。

网友A:
不过,2Hz频率是听不见的。你的“LED BEEP"估计从单片机来。如果是,该信号频率是多少?

网友B:
2HZ的电路可能是为了让蜂鸣器间歇,不然听起来很噪。蜂鸣器的工作频率是由LED_BEEP控制。这个电路基本上是20-30年前的电路了,现在基本上是MCU控制LED_BEEP想怎样折腾就怎样折腾,

网友:
BEEP最好要并个4148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过,2Hz频率是听不见的。你的“LED BEEP"估计从单片机来。如果是,该信号频率是多少?

led_beep是低电平电信号,需要使用蜂鸣器的时候就给0。

网友:
嗯,我暂时没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2HZ的电路可能是为了让蜂鸣器间歇,不然听起来很噪。蜂鸣器的工作频率是由LED_BEEP控制。这个电路基本上是2 ...

现在就是蜂鸣器间歇很短,我想达到1秒一响,在原电路上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_beep是低电平电信号,需要使用蜂鸣器的时候就给0。

如果LED_BEEP信号由单片机产生,那么根本不需要U3B、U3C和U4B,需要蜂鸣器断续发声时,单片机输出半秒高电平,半秒低电平,再半秒高电平,再半秒低电平……即可。这样最方便。

网友:
LED_BEEP就是个开关,它经过74HC14整容后,同2KHZ的源一起输出出喇叭,而2KHZ那部分只是整出个方波

网友D:
实际电路应该是用的有源蜂鸣器,所以电路只需要提供一个on/off的控制信号就可以了。而on/off的频率(注意不是蜂鸣器的发音音频)就由R25和C16的RC常数来确定(U3B起一个整型和反相震荡的作用),要增大间隔就是降低充放电速度,只要增加R25和C16的取值就可以了。因为U4B是个与门,所以蜂鸣器工作时LED_BEEP信号要一直置低(起个功能开关的作用)。

网友D:
初次上电时,C16未充电,所以U3B_3pin为低电平,所以U3B_4pin反相输出高电平,这个高电平通过R25给C16逐步充电,随着C16电压的上升,达到U3B的输入高电平门限,则U3B_4pin反相输出低电平,则C16由开始通过R25放电,如此循环反复,形成震荡的方波输出。所以震荡频率/周期既与RC电路的充放电速度(RC常数)有关,也与U3B的高低电平输入判断门限电压有关(不过这个门限电压与芯片参数有关,不方便改,所以改RC常数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电路应该是用的有源蜂鸣器,所以电路只需要提供一个on/off的控制信号就可以了。而on/off的频率(注意不 ...

2HZ,应该就是有源蜂鸣器,如果是无源,不会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过,2Hz频率是听不见的。你的“LED BEEP"估计从单片机来。如果是,该信号频率是多少?

有源蜂鸣器的话,是可以的,无源应该不会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源蜂鸣器的话,是可以的,无源应该不会响

从首帖电原理图和楼主6楼回复看,楼主使用的是有源蜂鸣器(蜂鸣器内部已经有音频振荡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_beep是低电平电信号,需要使用蜂鸣器的时候就给0。

嗯,功能需要,要这些门电路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初次上电时,C16未充电,所以U3B_3pin为低电平,所以U3B_4pin反相输出高电平,这个高电平通过R25给C16逐步 ...

好的,原理明白了,现在就是2HZ脉冲没出来,不管是加大还是减小R25,C16的值,蜂鸣器响声间歇无变化。是不是PCB板子设计时,信号干扰到了2HZ信号的产生。我把PCB板子布线发上来。图中高亮的为2HZ信号的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原理明白了,现在就是2HZ脉冲没出来,不管是加大还是减小R25,C16的值,蜂鸣器响声间歇无变化。是 ...

先用示波器测量一下C16正极的电压波形看看咯。间歇的变化是用耳朵听还是波形判断?尝试RC的取值增大了多少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_beep是低电平电信号,需要使用蜂鸣器的时候就给0。

这个电路应该是没有MCU,做不了程序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