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下降沿触发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请问下我这边这个51系列的,但是没有硬件的中断,我想实现当我传感器信号消失的时候,我的接触器得电2S然后断电

网友:
什麼品牌和型號MCU?怎會沒有中斷?最好附上datasheet,

网友:
大神们,这是我的电路图

网友:
P1端子接的是传感器吗?   具体说说工作过程

网友:
检查引脚的高低电平变化,也可以模拟出来中断

网友:
51单片机有端口中断的,除非你把2个可以产生中断的端口占用了,否则可以用那两个中断端口实现

网友:
没有中断功能就只能用查询法,或者换用合适的型号,标准51是带有两个外中断资源的。

网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har   count1=40,count2=40;
sbit IN_1=P3^4;
sbit IN_2=P3^5;
sbit OUT_1=P3^3;
sbit OUT_2=P3^2;
void main()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af;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ET0 = 1;

        OUT_1=1;
        IN_1=0;

        while(1)
        {
                if((IN_1==1) && (OUT_1==1))
                        OUT_1=0;
                if(count1==0)
                {
                        OUT_1=1;
                        IN_1=1;
                        count1=40;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L0 = 0xaf;                //定时器手动重装载
        TH0 = 0x3c;
        if(OUT_1==0)
        {
                 count1--;
        }

}

这是我编的程序,但是还是没有实现下降沿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har   count1=40,count2=40;
...

没有实现并不代表单片机没有中断功能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