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电影理论基础

楼主:
洛希极限略等于两天体的半径和,也就是说,地球就算要碎也是坠于木星而“碰碎”,而非撕碎。

网友A:
不是的,不是“接触”不是“碰撞”。简而言之就是假设地球是两个半球用一根皮筋拉紧的,洛希极限内,由于两个半球受到的引力大小不同,两个半球之前的皮筋会被拉开甚至断裂。将这两个半球扩展到n个质点,就会出现描述中的撕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不是“接触”不是“碰撞”。简而言之就是假设地球是两个半球用一根皮筋拉紧的,洛希极限内,由于两 ...

你计算了木星和地球的洛希极限了吗?我得出的结果是刚体56000km,流体108000km, 而木星半径71392km, 地球半径6378km, 洛希极限的刚体距离小于两星球的半径和,所以那怕是发生直接碰撞,洛希极限也不会生效。

网友:
请注意,两星球均应视为质点,力的作用距离应考虑半径

网友:
木星是气态星球,不知道对计算结果是否有影响。

网友:
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