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阻抗是什么?

楼主:
电源模块阻抗是指内部电阻、电容和电感组成的电路对交流电起到阻碍作用,电容在电路中对交流电阻碍叫容抗,电感叫感抗,两者对交流电的阻碍叫电抗。

电源模块内阻较大会不利于负载稳压电路工作,严重的负载电流任何变化都会导致模块输出的起伏,起伏对测试的影响和脉冲与噪声对测试结果的影响一样。当线电压或负载电流变化时,直流电源模块的输出电压会有所起伏。稳压程度由稳压电路的参数(滤波电容容量和能量释放的速率)所决定,稳定大小是空载或满载时输出电压的百分比或变化值。

瞬态响应或恢复时间一般在负载变化10%时,常用输出偏离峰值电压的毫伏数标定输出偏离量,用输出恢复到正常值所用毫伏数标出恢复时间。电源模块瞬态响应和恢复时间的大小表明输出负载在突然变化时,稳压电路恢复正常电压能力的大小,一般是用当负载突然发生变化时输出的偏离值或是输出恢复到原来值所用的时间来标定。

阻抗匹配可以调整负载功率和抑制信号反射,信号源或传输线跟负载间达到合适搭配叫做阻抗匹配。对于一个纯电阻电路或低频电路,电容电感的电抗值基本可以忽略,电路阻抗主要来源电阻。在高频领域当信号波长和传输线长处于相同量级时,反射信号易与原信号混叠,而阻抗匹配可以有效减少消除高频信号反射。

目前阻抗匹配的方法主要有改变阻抗力或调整传输线两种。改变阻抗力是指通过电容、电感与负载的串联并联调整负载阻抗值,达到源和负载阻抗匹配。调整传输线是加长源和负载间的距离,配合电容电感把阻抗力调为零。

电源目标阻抗是电源系统的瞬态阻抗,和一定宽度的频段有关,在相同条件下,电源系统的频率越大,其阻抗越大。

网友:
高能立方  ACDC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