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芯片引出线间距过小的问题

楼主:
因为芯片引脚间距小于10mil,所以焊盘引出线间距过小,会出现报错。
芯片焊盘的间距可以单独设置规则,那它的引出线可以单独设置规则吗?
大神们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设置线间距规则,Electrical-Clearence_All设置如下,是布线时所有的线间距以及线与焊盘的间距的规则。

网友B:
1) 设置不同的规则,芯片这个单独设置

网友:
改一下布线规则就好了,
现在嘉立创捷多邦默认布线间距都是6mil,
再小的也能做,就是得多加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设置线间距规则,Electrical-Clearence_All设置如下,是布线时所有的线间距以及线与焊盘的间距的规则。

嗯,我没说清楚,我想整板线间距设置为10Mil,单独这个元器件的引出线可以设置比10mil小的规则吗?

网友C:
可以单独设置这个特殊元器件的引出线的间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设置不同的规则,芯片这个单独设置

芯片焊盘间距可以单独设置,它的引出线呢?可以单独设置这个芯片的引出线的间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一下布线规则就好了,
现在嘉立创捷多邦默认布线间距都是6mil,
再小的也能做,就是得多加钱了
:Laugh ...

能不能做到单独设置一个芯片引出线的间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我没说清楚,我想整板线间距设置为10Mil,单独这个元器件的引出线可以设置比10mil小的规则吗?

用统一的最小间距规则布线,某个元件的引脚间距很小,那么这个元件就会显示错误
可以对某个封装元件单独设计规则,虽然有点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统一的最小间距规则布线,某个元件的引脚间距很小,那么这个元件就会显示错误
可以对某个封装元件单独 ...

如何对某个封装元件单独设计规则?请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何对某个封装元件单独设计规则?请赐教

进入软件,设计-规则  Design -> Rules -> Clearence -> Electricity -> clearence -> New Rule -> 设置线距规则。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进入软件,设计-规则  Design -> Rules -> Clearence -> Electricity -> clearence -> New Rule -> 设置 ...

如果“整板线间距设置为10Mil,单独这个元器件的引出线可以设置比10mil小的规则”
比如设置集成块U3管脚间距为8milincomponent('U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整板线间距设置为10Mil,单独这个元器件的引出线可以设置比10mil小的规则”
比如设置集成块U3管脚 ...

了解了,谢谢解答!

网友A:
还可以找一份AD软件的设计规则研究一番,实际操作一下

网友E:
快捷键L然后把绿色勾除   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找一份AD软件的设计规则研究一番,实际操作一下

嗯,刚刚百度了一份规则设置内容,讲到类似情况,用了“IsPad and incomponent('U3')”,与刚才您说的“incomponent('U3')   ”有什么区别吗?没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快捷键L然后把绿色勾除   就行了

那样的话,有错误报错也看不到了,个人建议还是不要那样做,当然也随个人习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样的话,有错误报错也看不到了,个人建议还是不要那样做,当然也随个人习惯吧

有白色的规则 小字符  稍微注意下就行了   一般生成都是各种报错 直接L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设置不同的规则,芯片这个单独设置

用什么规则语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对某个封装元件单独设计规则?请赐教

貌似不行,没这个设置,
实在不行可以直接忽略不管,
反正做板工艺达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不行,没这个设置,
实在不行可以直接忽略不管,
反正做板工艺达的到

嗯,呵呵,找不到办法的办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单独设置这个特殊元器件的引出线的间距吗?

当然可以,可以设置某个元件、网络等的间距。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当然可以,可以设置某个元件、网络等的间距。

针对元件设置的话,具体语句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针对元件设置的话,具体语句是什么?

新建一个clearance规则,然后设置如下:

网友G:
我的建议是最好不要这样设置,不是因为怕麻烦而是如果你设置了,当年费劲巴拉的设置完了,有可能你把规则忘了或修改了,这样你有可能会出现问题,还不如知道什么问题跟好。

网友A:
单独为某个器件设置规则只是软件的解决办法,必须是规则语句非常熟悉,
实际布线过程不常用
把整板的间距设置较小,比如布线间距都是6mil,现在好多厂家都可以做,是效率高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为某个器件设置规则只是软件的解决办法,必须是规则语句非常熟悉,
实际布线过程不常用
把整板的间距 ...

懂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建议是最好不要这样设置,不是因为怕麻烦而是如果你设置了,当年费劲巴拉的设置完了,有可能你把规则忘 ...

嗯,有道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建一个clearance规则,然后设置如下:

了解了,谢谢!

网友:
放置ROOM,  将ROOM框选到报错的线,   然后创建规则  WithinRoom('ROOM名字')      ,

网友:
问一下楼主解决了吗,能在不更改默认10mil设定的情况下更改芯片引出线的间距吗

网友:
走过路过,灌个水,收集点积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