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单元板接口都是HUB75E,不同品牌厂家不能通用?

楼主:
LED单元板接口都是HUB75E,不同品牌厂家不能通用?
P3显示屏维修,欲配几块P3全彩单元板做备用,接口是HUB75E。
某宝的许多店家都说,不同厂家品牌的板子不通用。
既然接口定义一样,为什么不通用呢?
不会每个厂商都是自定义 接口,然后都说是75E 吧?

网友A:
不同品牌厂家不能通用其实很正常
只要接口定义一样,就能通用
配套时要先检查一下
让买家提供接口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品牌厂家不能通用其实很正常
只要接口定义一样,就能通用
配套时要先检查一下
让买家提供接口说明

既然是“定义”相同,可称之为标准,否则这个标准还有什么什么用?

想知道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定义”相同,可称之为标准,否则这个标准还有什么什么用?

想知道道理!

只要接口定义一样,就能通用
不能用的只能问制造厂家,为嘛不能用,是不是按标准做的,惩罚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接口定义一样,就能通用
不能用的只能问制造厂家,为嘛不能用,是不是按标准做的,惩罚它,,,

呵呵,要得,惩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