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中载波带宽是什么?

楼主:
1、无线通信中载波带宽就是载波最高频率与最低频率之差就是载波带宽,B=Fh-Fl。

2、其实就是不同调制模式占用的带宽。GSM200Khz,WCDMA的5Mhz,TD-SCDMA的1.6Mhz,LTE的1.4-20Mhz,802.11的20-160Mhz

       如果你用的是电话线这样的有线传输信道,基本上就没载波什么事了,这条电缆上的频谱都是你的,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但是!如果用的是无线信道,那载波就很有必要。因为无线频谱是公共的,谁都可以在上面传输,如果不加任何限制的话,你传这个信号我传那个信号,大家相互干扰然后最后结果就是谁都别想有好的接收信号。所以政府会规定哪一段信号可以用来干什么,比如说GSM只能在900MHz上面的某一段传输,3G下面WCDMA用1.8GHz上面5MHz。但是基带信号基本只集中在0Hz附近,怎么弄到900MHz或者1.8GHz呢?这个时候就要用到载波了。载波自身不具有任何信号,它只是信号的搬运工。就像下图。

        一般来说,加载波就是对原信号乘以一个cos(2 pi f t)。注意一下,不同的调制模式决定的是占用的带宽,所谓WCDMA的5Mhz,TD-SCDMA的1.6Mhz,LTE的1.4-20Mhz,802.11的20-160Mhz 指的是上面这幅图里那个信号的宽度有多大。而载波决定的是频率中心点,就是上图中那个波形的中心位于频率轴的哪个地方。

       最后,一语以蔽之,无线信号刚从发送端的天线出来的时候,会具有这样的数学表达式:a_n是真正有意义的信号,也就是0101之类的东西;T是每个波形占用的时隙,就是每个波形会持续多长时间,然后p(t-nT)取决于调制的模式,不同的调制模式会导致p(t)有不同的表达式;最后cos(2 pi f t)就是载波了,f 决定了你要把这个信号搬到频谱轴上的哪个地方。

网友:
很好,涨知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