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的各参数术语解释

楼主:
在厂商提供的电源模块技术手册里面,一般有很多参数数据,下面解释下主要参数术语。

额定输入电压:
是指电源在规定的工作条件下所指定输入端子间的电压标称值。

额定输入电流:
是指额定输入电压条件下的电流。

额定输出功率:
是指在规定的工作条件下能长时间输出的最大功率。

输出电压:
是指出现于输出端子间的电压标称值。

输出电流:
是指在规定的工作条件下,输出最大的标称电流值。

功率、电压和电流三者关系:
公式是:功率=电压×电流(P=U×I)。

转换效率:
是指电源输出总功率与输入有功功率之比的百分比。

开关频率:
是指单位时间内直流电压接通和关断的次数。

纹波:
是指电源的输出电压由开关元件产生的锯齿波形,纹波值就是最高峰与最低峰的差值。理想纹波是一条直线。

噪声:
是指正常的纹波混有一些小尖峰脉冲。

负载:
是指连接在电路中的电源两端的器件。

保护功能:
是指内部设有过载、过热、过温、过流、过压、欠压、短路等保护电路。

隔离电压:
隔离耐压指的是两个没有直接电气连接的系统所能承受的最高绝缘电压,输入输出完全隔离,一般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的绝缘电压可达3000VAC。

窄电压:
允许输入电压在较窄的范围内波动,一般是165-265Vac。

宽电压:
允许输入电压在较宽的范围内波动,如AC输入的宽电压一般指85-265Vac,DC输入的宽电压指输入电压范围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比例为2:1或4:1。

稳压精度:
是指电源在标称输入电压和标称输出负载的条件下,实测输出电压与输出电压标称值之差同输出电压标称值的百分比。

负载调整率:
是指电源在输出负载电流发生变化时,提供稳定输出电压的能力。

定电压:
允许输入电压在规定的范围内波动,如±10%。

漏电流:
通过输入交流电源线L线、N线和地线之间的电流。

功率因数:
在交流电路中,电压与电流之间相位差的余弦叫做功率因数,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常用计算方法cosφ=P/S=P/[(P2+Q2)^(1/2)],其中P为有功功率,S为视在功率。

启动时间:
启动时间是指电源从输入接上起到输出电压上升到稳压范围内为止的时间。

工作环境温度:
是指电源所处的周围空气温度。

温度系数:
是指在标称输入电压与标称负载条件下,在允许范围内调节工作环境温度,测量输出电压的变化量与输出电压标称值的百分比。

外壳材质:
目前市场上电源模块外壳材质有金属外壳和塑料外壳两种,金属外壳散热性好,同时还可以屏蔽电磁辐射,但是走线时就要注意了,有利有弊。

负载效应:
是指在标称输入电压条件下,输出电流从20%负载到100%负载变化时,测流输出电压的变化量与输出电压标称值的百分比。

源效应:
是指电源在接入额定负载,在允许范围内调节输入电压,测量输出电压的变化量与输出电压标称值的百分比。

电源模块因为体积小,所以大多数都是需要搭配少量元件一起使用,在厂家数据手册里也会有相应的参考电路。还有产品的特性曲线和EMC等级说明,可以满足不同需求。

网友:
good !
i like it
th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