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激光测距仪模块的啊,求推荐一下

楼主:
类似于某宝里面这种样子的

要求:测量距离30M;精度1mm,分辨率0.1mm;

有没有用过类似模块的大侠啊,一个项目里面要用,某宝里面种类太多,也有很多雷同的,不知道哪家好,或者有没有什么国内或国外厂家推荐也行。

网友A:
这个要求激光测距一般都能做到,如果是大批量的话,直接找相关厂家,少量用到某宝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求激光测距一般都能做到,如果是大批量的话,直接找相关厂家,少量用到某宝就行

谢谢回复啊,但是手上没有做这种模块的厂家,某宝上面又基本都是皮包公司在卖,找不到源头厂家

网友:
如果用在室外的环境,这个精度没几家公司能做到稳定可靠

网友:
什么应用场景要1mm精度;

达到1mm精度的测距模块起码都是1K以上的价格; 但是如果精度5mm则价格立马下降很多;

我们倒是有TOF 原理的测距模块,测距频率100~200Hz的,更高频率需定制;25m量程,5cm精度,

不过估计达不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