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纹波和噪声的区别

楼主:
开关电源在工作状态时,每一个开关过程电能从输入端被泵到输出端,在输出电容上会形成一个充放电的过程。这导致了输出电压的波动,波动频率和开关管开关频率相同,输出纹波指的就是这个波动。

电源模块纹波是指叠加在输出直流上的交流成分,纹波幅值是交流成分的波峰与波谷之间的峰峰值。

电源模块噪声是指开关电源自身产生的一种高频脉冲串,由发生在开关导通与截止瞬间产生的尖脉冲所造成,还有一种是外界干扰通过辐射和电源线进入开关电源。噪声的频率比开关频率高的多,噪声电压的大小又与开关电源的拓扑、变压器的绕制、电路中的寄生参数、测试时外部的电磁环境以及PCB的布线设计有关。

纹波与噪音都是很难消除的,理想型都是一条直线,但是目前只能设法降低,这是由于电源结构本身就已经决定了。 一般在对模块进行测试时,并不会刻意的去把他们分开,测量的是纹波与噪声两者的合成干扰,常用峰峰值(VP-P)表示。

纹波噪声是电源的主要性能参数,目前都是利用示波器测量,它可以精准测出纹波和噪声值。但在实际测量中,如何选择合适的带宽、采样率、探头、示波器的耦合方式、接地等都会影响测量结果。

通过示波器可以简单区分电源模块纹波和噪声,纹波一般跟开关频率相同,而噪声的频率就会比较高。

网友:
高能立方  ACDC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