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楼主:
小弟初此接触32的LCD,现在求大哥赐一份f103使用fmcs驱动3.5寸RGB888的LCD的电路参考图!

网友A:
可以去下载中心看看有没有。

网友: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

网友:
RGB8888驱动貌似不是使用FSMC方式

网友:
下载中心有这个
适合RGB888的视频驱动

网友B:
器件的驱动电路跟使用什么控制芯片关系不大,你可以找到它的驱动电路,移植到STM32上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下载中心看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器件的驱动电路跟使用什么控制芯片关系不大,你可以找到它的驱动电路,移植到STM32上就可以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