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一个关于proteus8的问题

楼主:
写了一个中断函数,在keil上能够顺利进行,但在proteus上却运行不了,而且显示的错误有点奇怪。我用的是stc89c52。

求各位帮我看一看,感激不尽。

网友:
好久没用proteus了
1) 直接在keil 中编译,不要在proteus编译
2) 好像有一个keil与proteus的联调驱动,网上有教程,可以搞一下

网友:
建议是把电路图一起贴上来,就是仿真图发上来,两个一起方便发现问题

网友:
是不是KEIL的破解有问题,你的提示上好像说是有程序大小限制

网友:
进入中断后,记得要把变量清零,不然数据会溢出的,数据溢出之后什么情况都会发生的

网友:
直接把keil生成的AXF文件放到proteus里不就行了。没有联机操作过。双击proteus芯片那里,program那里直接添加AXF文件路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