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828是什么芯片?有没有哪位大神有PDF技术手册

楼主:
这个芯片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A:
你这个看不清楚  估计不是M7828  这个 只是个管标   貌似不是很清晰  不敢确定   ST的  上面还有一排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看不清楚  估计不是M7828  这个 只是个管标   貌似不是很清晰  不敢确定   ST的  上面还有一排字了

上面一行字,好像是D821也像082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面一行字,好像是D821也像0821

这个差距就有点远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差距就有点远喽

确实,感觉是个运放,也感觉像是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感觉是个运放,也感觉像是电源芯片。

你就根据电路莱山    大概可以判断一哈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