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导通

楼主:
PMOS这个电路是怎么控制的?具体情况描述一下,谢谢

网友A:
当8050输入端ALARM_LIGHT为高时,8050导通,集电极电位降低,P沟MOS管门极电位降低,P沟MOS管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8050输入端ALARM_LIGHT为高时,8050导通,集电极电位降低,P沟MOS管门极电位降低,P沟MOS管导通。

现在我的疑惑是对PMOS有句话是“Vgs小于一定值时,MOS管道通",不应该是8050截止,栅极电压为高,源极电压也为高时,Vgs此时最小,MOS管导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的疑惑是对PMOS有句话是“Vgs小于一定值时,MOS管道通",不应该是8050截止,栅极电压为高,源极电压 ...

N沟管是门极电位高于源极一定数值时导通,P沟MOS管是门极电位低于源极一定数值时导通,此值可以在datasheet上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的疑惑是对PMOS有句话是“Vgs小于一定值时,MOS管道通",不应该是8050截止,栅极电压为高,源极电压 ...

这是N沟MOS管datasheet标注的门极对源极电压(开始导通阈值),注意是正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的疑惑是对PMOS有句话是“Vgs小于一定值时,MOS管道通",不应该是8050截止,栅极电压为高,源极电压 ...

这是P沟MOS管datasheet标注的门极对源极电压(开始导通阈值),注意是负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P沟MOS管datasheet标注的门极对源极电压(开始导通阈值),注意是负值。

好的,懂了,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