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700MA 电源方案

楼主:
要求  1、输入电压85-265VAC   低功耗 输出12v700MA   电压误差1%
         2、要过认证的外销烟机产品
         3、 重点  重点   重点 是要成本低
          4、欢迎友友探讨

网友:
功率不大
要过认证的外销,哪个认证,CE?
体积没有要求么?
效率,PF值

网友:
1、输入电压85-265VAC   低功耗 输出12v700MA   电压误差1%

满足这个要求的模块(适配器)市场上有得是。

网友A:
“重点  重点   重点 是要成本低”
就不用考虑什么著名厂商的芯片方案
国产就很多
过认证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点  重点   重点 是要成本低”
就不用考虑什么著名厂商的芯片方案
国产就很多
过认证没问题

比如   厂商  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   厂商  芯片型号

viper22a工作电压范围宽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大
要过认证的外销,哪个认证,CE?
体积没有要求么?
效率,PF值

这个功率,对PF没要求

网友:
低功耗低到啥程度?目前普遍执行6级能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