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C-EVAL编译出错

楼主:
    拿到GD32E230C的板子已经很多天了,年前开箱测试了一下,试着打开DEMO程序,但编译出错,就一直搁置,没时间再理会。今天仔细检查了路径设置等,反复调试仍是无法通过。我用的是KeilV5.25,也安装了GigaDevice.GD32E230_DFP.1.0.0.pack配置文件,但是编译仍然出错,不知道是还有那里尚未设置好。
下图是加载配置文件:

这是MCU的设置

原来的时钟是12M,是我手工改成8M的。

出错的提示如下:
startup_gd32e230.s: Error: A9580E: Cortex-M23 is not available with the current toolkit and license. Check that ARM_TOOL_VARIANT is set correctly.

请问还有那里尚未设置呀?

网友:
license不对,重新激活

网友:
谢谢版主!我重新激活后就编译通过了。

网友:
编译问题解决了,但调试下载器却没有驱动起来,设备管理器中只有“USB输入设备”,原来测试GD32F350已经安装好的,难道这个GD32E230的调试下载器与其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