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下板子

楼主:
各位大佬,本人是普通研究生,研究生方向是基于fpga的视频识别相关的,能用上点深度学习的东西更好,根据这些自己调研了一下,发现很多用的板子都是Xilinx zynq zedboard,7020的。想问问这个板子够用吗?资料好找吗?有没有其他的推荐?自己基础比较差的话,容易上手吗?不是很懂,问题比较多,见谅。

网友A:
不是很容易上手,不过看你识别什么了

网友B:
建议你先弄清需求对性能和资源的要求,然后大量阅读器件手册,选可以满足的型号,然后再去找相应的板子。不弄清需求,没法确定能否满足,甚至问题都没有意义。

网友C:
用深度学习处理视频,zynq7020只能算刚刚入门,甚至入门的门槛都没到,真要实现的话,至少要用zynq Ultrascale系列

网友D:
基础差的话,应该从最简单的板子入手,但是你又想要最多功能,有点贪多嚼不烂,还是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容易上手,不过看你识别什么了

目前暂定的是视频中障碍物的识别,和车载行车记录仪一样,识别树木,行人之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先弄清需求对性能和资源的要求,然后大量阅读器件手册,选可以满足的型号,然后再去找相应的板子。不 ...

哦哦,谢谢前辈指点。由于不是很了解,我都是看一些硕士论文中板子的型号,自己对性能和需求不是很懂。快要定板子做实验了,还没确定板子。打算做的是视频中行人的识别相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深度学习处理视频,zynq7020只能算刚刚入门,甚至入门的门槛都没到,真要实现的话,至少要用zynq Ultrasc ...

好的,谢谢,我了解下这个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础差的话,应该从最简单的板子入手,但是你又想要最多功能,有点贪多嚼不烂,还是一步一步来

谢谢指点,目前主要是研究生时间有限,导师的意思是尽快定下来买板子做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深度学习处理视频,zynq7020只能算刚刚入门,甚至入门的门槛都没到,真要实现的话,至少要用zynq Ultrasc ...

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系列太贵了,估计我导师给的预算就2k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哦,谢谢前辈指点。由于不是很了解,我都是看一些硕士论文中板子的型号,自己对性能和需求不是很懂。快 ...

谁都不可能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真想追求最大收获,那就按正规的方法来。

网友:
2K 买个米联电子的702N 吧,够用的了

网友:
买米联电子的70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