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价4000多的飞思卡尔CodeWarrior下载器 USB TAP 300元一个

楼主:
都包好的,用的上的超值,需要的拍吧,坛友报暗号再优惠50元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KfX&id=587114868317

网友:
FreeScale 原厂USB TAP 高速仿真器 USBTAP POWERPC仿真器

硬件特点:

       1)USB HighSpeed 2.0高速下载(480Mbps标准)。

       2) 由USB接口供电,目标仅需提供参考电平, 也无须独立电源。

       3) JTAG 接口信号电平由目标板决定,支持1.8V和3.3V。

       4) 支持USB 2.0/USB 1.1

       5) 支持CodeWarrior运行调试功能。

       6) 支持flash 烧写。

产品功能:

● 支持Win98/Win2000/WinXP

● 支持CodeWarrior源代码级调试

● 支持Freescale PowerQUICC™ 处理器系列(MPC860/MPC86X,BDM接口)

● 支持全系列Freescale PowerQUICC™ II/PowerQUICC™ II pro/ PowerQUICC™ III处理器系列

(MPC82xx/MPC83xx/MPC85xx,QorIQ T系列,QorIQ P系列,JTAG接口)。

支持MPC850、MPC852、MPC857、MPC859、MPC860、MPC862、MPC866、MPC870、MPC875、MPC880、MPC885、mpc5200、mpc5200B、mpc5121、mpc5121e、mpc8241、mpc8245、mpc8247、mpc8248、mpc8250、mpc8260、mpc8265、mpc8270、mpc8271、mpc8272、mpc8280、mpc8313、mpc8313E、mpc8314、mpc8314E、mpc8315、mpc8315E、mpc8321、mpc8321E、mpc8323、mpc8323E、mpc8343、mpc8343E、mpc8347、mpc8347E、mpc8349、mpc8349E、mpc8358、mpc8358E、mpc8360、mpc8360E、mpc8377、mpc8377E、mpc8378、mpc8378E、mpc8379、mpc8379E、mpc8533、mpc8533E、mpc8536、mpc8536E、mpc8540、mpc8541、mpc8541E、mpc8543、mpc8543E、mpc8544、mpc8544E、mpc8545、mpc8545E、mpc8547、mpc8547E、mpc8548、mpc8548E、mpc8555、mpc8555E、mpc8560、mpc8568、mpc8568E、mpc8569、mpc8569E、mpc8572、mpc8572E、mpc7410、mpc7445、mpc7447、mpc7447A、mpc7448、mpc7455、mpc7457、mpc8641、mpc8641D,QorIQ P系列 P1010、P1011、P1013、P1014、P1020、P1022、P2010、P2020等所有P系列芯片,QorIQ T系列 T1013、T1023、T1024、T1040、T1042、T2080等所有T系列芯片,并支持后续所有带标准jtag接口的PowerQUICC™ 芯片。

● 支持调试ROM、RAM、FLASH中的程序

● 支持硬件断点和无限个软件断点

● 显示和修改寄存器内容、显示修改内存、控制指令执行

● 支持运行、停止、单步、复位

● 支持Little/Big Endian模式

● 支持MMU Enable 模式下调试

● 支持Cache Enable 模式下调试

● USBTAP兼容JTAG或BDM接口,并且广泛支持Freescale 处理器系列

● 低电压处理器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