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您的请求ID是: 2760821017116175584643600eb0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网上找了一张别人的拆机图
网上找到的2N3055照片60V 15A

正是这个样子。
两根金属丝的是发射极,一根金属丝的是基极。
17楼照片的管芯,面积明显比14楼照片管芯要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网上找了一张别人的拆机图
网上找到的2N3055照片60V 15A

14楼和17楼,若是外面印的是同一型号,那么14楼照片的管子明显是假货,管芯面积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曾经用高倍放大镜看过管芯(管芯上的胶是透明的),可以看出基极和发射极的图样。基极和发射极是犬牙交 ...

真坑人,网上遇到一个买来三极管换到UPS上功率上不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4楼和17楼,若是外面印的是同一型号,那么14楼照片的管子明显是假货,管芯面积小得多。

型号不一样,14楼是100V 30A,17楼是60V 15A,我拆这个功率要比网上那个还大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型号不一样,14楼是100V 30A,17楼是60V 15A,我拆这个功率要比网上那个还大一些

那14楼照片中的管子更可以判断为假货了。管芯面积小得多,标注的电流却更大,大到二倍。怎么可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加散热器或是风扇不行。就是加了散热器也需根据散热器的体积以及自然风冷的空气对流实际状况验证,最好 ...

@ezezy
三极管不敢在淘宝上买了,在MOUSER上看了一下51块钱一个
LT3080的参考电路里使用MJ4502扩流最大能达到5A
在淘宝看了一下LT3080有4块多一个的,不知道是不是真货
从价格上看如果使用5片LT3080能实现5.5A电流,成本更低,还不用考虑短路和热保护
LT3080在1.1A的时候最大压差为0.5V,如果控制输出和输出在1V以内使用MSOP封装直接焊在PCB上
不加散热片和风扇能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14楼照片中的管子更可以判断为假货了。管芯面积小得多,标注的电流却更大,大到二倍。怎么可能呢?

引线还像头发丝一样细

网友: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