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把Allergo导成Altium 格式

楼主:
NXP S32K144 开发板  求助转成Altum 格式, 本人没导入成功 正在查找原因。

LAY-29248_B1.brd

网友A:
需要先成功安装Cadence,保证Candence能成功打开本设计文件,然后在AD中用File-Inport Wizard导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先成功安装Cadence,保证Candence能成功打开本设计文件,然后在AD中用File-Inport Wizard导入。

楼主提供的原图可能有点问题,转换AD格式后整个TOP层遮盖,把顶层关闭的截图如下

网友B:
转换.PcbDoc后比较大,压缩了一下建议再检查一下源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转换.PcbDoc后比较大,压缩了一下建议再检查一下源图

感谢帮忙,针对你说的top 有问题,已经找到原因,是导入后个别焊盘尺寸变了,尤其是这四个已经很大了,所以你看到的是TOP层有问题。看截图。  请问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AD,  需要安装Cadence 才能导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帮忙,针对你说的top 有问题,已经找到原因,是导入后个别焊盘尺寸变了,尤其是这四个已经很大了, ...

电脑里装的有Cadence,不知打不开的是否因此,,
老版本的brd格式AD是用插件打开的,也许新的brd文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