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word,excel之间的转换?

楼主:
如何把CAD里面的表格复制到WORD里面,并可以编辑?求大神们指教。谢谢了

网友:
方法好几个
在CAD中选中后复制。
回到word文档中,选“编辑”——“选择性粘贴”——“windwos图元文件”,则粘贴过来了一个CAD的整体图元。

网友A:
或者先在CAD中设置成背景为透明再复制粘贴
更改CAD系统变量WMFBKGND值为OFF,使CAD背景为透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先在CAD中设置成背景为透明再复制粘贴
更改CAD系统变量WMFBKGND值为OFF,使CAD背景为透明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