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低温情况主板上芯片加热用什么器件

楼主:
哪位坛友有过经验,设备拿到北方的户外,主板温度可能低于-20度,板子上部分器件是商规的0-70度,会启动不了。使用什么器件加热主板比较快速又靠谱。主板上供电是12V的,感觉功率大不到哪里去啊...

网友:
户外白费,让其拿到室内不行么

网友:
加热元件用功率电阻即可,必须加温控,并合理布置位置,具体功率需要考虑温度超限器件对外的热阻以及内部发热情况。户外设备最好采用电路板竖式安装,一方面防水、防尘效果更好,另一方面可以将发热元件布置在下方或上方来对系统增温或降温。

网友:
用水泥功率电阻做加热器,温控开关控制;外部做好保温。

网友:
这个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