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C开发平台终于搭建完毕

楼主:
    经过几天的折腾,我的GD32E230C-EVAL开发板平台终于搭建完毕,编译下载了我的第一个测试代码。这个测试代码主要是在屏幕上显示自己的内容,并循环点亮LED灯。

  从初步测试的情况看,似乎开发板上不带汉字字库,英文能正常显示,汉字除了“测试”两字可正常显示,其他汉字(含全角字符)均为空白。

  在主循环中,LED灯也没有跑起来,仅仅是LED1亮,具体原因待查。
    不管如何,至少可以开始慢慢熟悉和了解这块开发板了。

网友:
找到字库文件,原来ASCII字库也是软字库,汉字仅仅是“显示测试”4个字,下一步来分析其字库结构,以便自己添加汉字。

网友:
    经过分析,其字库结构是横向排列左高位,顺序是从左到右,从上往下。通过字模生成软件生成了相应的汉字子集,可以显示出需要的汉字了。其中的少量汉字显示仍有问题待查原因。

网友:
检查了一下LED灯循环点亮的代码,将LEDX变量的代码拆开写,LED灯就可以循环点亮了,也许是冒号表达式有误。

网友:
你不在MDK里DEBUG下,复位后也可以运行啊?

网友A:
下载后就自动运行,进入DEBUG调试,退出复位后也能正常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后就自动运行,进入DEBUG调试,退出复位后也能正常运行。

那我换个IDE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