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去耦电容

楼主:
有个问题一直想问,在一个电路板中如果我在电源处已经滤过波做过处理了,那在MCU处可不可以少加几个电容,比如STM32单片机电源位置可能会加12个104电容做去耦;在功能型IC电源引脚可不可以不加去耦电容,比如485芯片,放大器等等,请教一下各位,也欢迎所有人前来讨论

网友:
“在功能型IC电源引脚可不可以不加去耦电容”

最好都加上。
你的电源虽然“可能会加12个104电容做去耦”,但对“功能型IC”来说,电源不仅仅是加上了12个电容那部分,还包括从“12个电容”到“功能型IC”的联接线,而这些联接线是具有分布电感和电阻的。
在芯片旁边加上电容,目的就是避免这些联接线的分布电感和电阻造成的各芯片之间的互相影响。

网友:
另外,电源处也没有必要并联12个电容。
比较好的方法,是把这些电容分散到各个芯片旁边。芯片到电容的联接线尽量短而直。

网友:
一般一片芯片配置一只去耦电容,目的是降低器件本身产生的以及从电源耦合而来的高频噪声,只要导线不是超导体,噪声就一定存在。数字电路会有开关噪声,不管是不是什么“功能电路”。而模拟电路通常比较敏感,要抑制来自电源耦合的高频噪声,所以都要加上。

网友:
单片机和“功能电路”
要分别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