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贵坛 拜拜山头 最近搞安森美的图像 sensor 不知道在哪个论坛,哪个板块讨论的...

楼主:
来贵坛 拜拜山头 最近搞安森美的图像 sensor 不知道在哪个论坛,哪个板块讨论的人比较多

现在有个项目,需要用安生美的图像传感器,AR0144,

使用其自带的AEC来控制曝光,所以如有用过或想用该sensor的坛友,欢迎讨论

网友:
Auto Exposure
The integrated automatic exposure control (AEC) is responsible for ensuring that
optimal settings of exposure and gain are computed and updated every other frame.
AEC can be enabled or disabled by R0x3100[0]. When AEC is disabled (R0x3100[0] = 0),
the sensor uses the manual exposure value in the coarse and fine integration time registers
and the manual gain value in the gain registers. When AEC is enabled
(R0x3100[0]=1), the target luma value is set by AE_LUMA_TARGET_REG (R0x3102). For
AR0144, this target luma has a default value of 0x0500. The luma target maximum auto
exposure value is limited by R0x311C; the minimum auto exposure is limited by
R0x311E. These values are in units of line-times. The minimum value for register 0x311E
is 1 line. The exposure control measures current scene luminosity by accumulating a
histogram of Gr pixel values while reading out a frame. It then compares the current
luminosity to the desired output luminosity. Finally, the appropriate adjustments are
made to the exposure time and gain.

网友:
自动曝光
        集成的自动曝光控制AEC 确保了  “最佳曝光设置”和 “计算和更新每帧的增益”
R0x3100[0]  开/关 AEC功能。
0:关
        sensor使用手动曝光值,通过 coarse and fine integration time registers
                  使用手动增益,通过增益寄存器
1:开
        通过设置AE_LUMA_TARGET_REG (R0x3102) 寄存器,设置目标luma value (亮度值)
             默认的目标luma data=0x0500
        R0x311C 设置 maximum auto exposure 目标luma value
        R0x311E  设置the minimum auto exposure 目标luma value  最小为1
        这些值以行数为单位?

当读出一帧时,曝光控制 通过累计Gr像素值的直方图 来测量当前场景的亮度,
然后比较当前亮度和目标亮度,最后再做适量的配置来设置曝光时间和曝光增益。

网友:
搞不懂上面哪个luma target max/min的含义,这个明明时亮度,为啥和行数扯上关系

网友:
AE Embedded Statistics and Data
The AE Stats Calculation block (Figure 25) takes the user specified Region of Interest
(ROI) and creates a histogram of 64 evenly distributed bins from 0 to the maximum code
value of 4095 based on Gr pixels. If no ROI is specified, statistics are gathered from the
full output frame. From this histogram, all relevant auto exposure statistics are generated

网友A:
估计这个是控制曝光时间的,曝光时间最终配置到sensor就是行数

网友:
要自己做模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个是控制曝光时间的,曝光时间最终配置到sensor就是行数

曝光时间为啥配置到sensor会是行数,不理解,能不能详细说明下,或者有没有资料说明

网友:
不是,是公司采用这个sensor做产品,又不想另外购置ISP来控制图像,所以只能考虑用软件方法控制自动曝光,但是自动曝光检波区域必须设置,所以要看sensor说明书来看如何设置检波区域了。

网友:
我会在本帖记录这个项目的进展,希望有经验者来互相探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曝光时间为啥配置到sensor会是行数,不理解,能不能详细说明下,或者有没有资料说明

你用的sensor是行扫曝光的,所以刷新速度是按美秒多少行来描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sensor是行扫曝光的,所以刷新速度是按美秒多少行来描述的

应该是指曝光时间和和每秒多少行相关吧,最近在研究这个“AR0144 Developer Guide”
看得头晕脑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指曝光时间和和每秒多少行相关吧,最近在研究这个“AR0144 Developer Guide”
看得头晕脑胀

单位是每行需要多少us,所以需要设置为行的单位。

网友:
自动曝光的实施
AR0144自动曝光控制通过三个模块来进行:
AE stats计算,AE target选择,曝光控制系统,如下图: C:/Users/chenxy/AppData/Local/YNote/data/weixinobU7VjpRPiS8nzYU9rxodz5TjS3E/dd05d5d61ba24e67a3e0bbda47f16ce3/clipboard.png

网友:
AE嵌入式统计和数据
AE统计计算模块(下图)取得用户定义的感兴趣区域(ROI),  并创建一个直方图,其将Gr像素从0到最大4095(2^12)的数据平均分成64个区间。如果没有设置ROI,将会统计真个输出帧。这个直方图,将会收集所有与自动曝光相关的数据。

网友:
统计数据的产生给芯片外AE算法使用,必须设置R0x3064[7] = 1
如果没有设置该寄存器,嵌入的统计数据就不会输出。
嵌入的数据也可以通过设置R0x3064[8] = 1来使能,单对于统计数据并不是必须的。
如果想使用芯片内的AE,上面两个寄存器都必须设置为1.

网友:
网格 特点
一个新的特点,AR0144支持在ROI中设置最大5x5的格子区域,图像中的ROI区域被分割成25个子区域,这基本上是5x5的矩形区域。AR0144有选项可以只收集被选中的子区域的直方图等数据。
应用
直方图被新的取代。当前的ROI被分割为5x5的网格。可以通过下列的寄存器来设置这些网格的位置偏移量,选择寄存器会决定每个格子区域是否包含在直方图中。
下列寄存器用于统计来定义一个新的网格结构。下表列出了寄存器地址和其他细节。所有的偏移量都是从图像位置(0,0)左上角开始计算。任何xx_start_offset不能小于x0_start_offset.同理任何yy_start_offset不能小于y0_start_offset.任何未使用的xx_start_offset和yy_start_offset会被设置到x_size和y_size.

网友:
ROI中的网格号被定义延行递增,如下图所示,grid_sel[0]对应网格0,如下图:

网友:
AE 目标选择
基于当前帧收集的直方图的中间值,曝光目标选择模块决定了一个比例,同时目标中间值由用户定义(R0x3102).
比例决定了自动曝光控制系统调整相对于当前曝光值的调整值和调整方向。
中间目标率是曝光改变,表现为比率,来调整当前图像的中间值到用户定义的目标中间值。
具体看下一节“曝光控制系统"

网友:
曝光控制系统
曝光控制系统输出新的积分时间,同时输出阻尼因数防止过快的响应。如果允许,模拟和数字增益值将会被同时选择。这个控制系统同时会监控暗数据。如果曝光目标选择模块提示曝光应该增加,但是暗电流超过用户定义的阈值,控制系统将会调整当前积分时间。被包含在下图的虚线框中的自动数字和模拟增益和曝光限制 都在图30中更详细的介绍,控制自动曝光在页44中详细介绍

网友:
曝光控制变量
EvNewExp目标比率转换为EV单位。可能正或负,以EV单位时,>0表示曝光增加,<0表示曝光减少
RecursiveDamp 抑制参数,应当>0,<1. 如果<0将会远离目标,如果大于1将会超过目标。
EvNewExp_damped   EV单位的新的曝光步骤,可能正或负
NewExpRatio  以比例表示的新的曝光步骤,应该为正的。作为比例,>1表示曝光增加,<1表示曝光减少
NewExp 新的曝光以行积分或者可以以ms表示 *依靠系统剩余部分

网友:
自动曝光控制
使能自动曝光
可以配置寄存器来使能自动曝光控制的多个特性
R0x3100[0].  The auto exposure block
默认情况下,AEC只会修改积分时间来到达目标曝光,如果使能的话,也会调整模拟增益和数字增益
auto_ag_en (R0x3100[1] = 1),

网友:
控制自动曝光
基于用户定义的ROI区域中的Gr像素,可以收集到直方图和计算出统计数据
ROI区域由ae_roi_x_start_offset, ae_roi_y_start_offset, ae_roi_x_size and ae_roi_y_size 定义
以上值必须是偶数

网友:
ae_luma_target_reg 设置目标鲁马值
AE目标选择模块会使用这个值来决定目标比例,这个比率会提供给曝光控制系统(图28 页43)使用。
ae_max_exposure_reg ~ ae_min_exposure_reg  限制曝光范围
积分时间反馈给传感器数字模块(图24,页38),将不会落在定义的范围外
为拓展曝光范围,AE逻辑能自动的调节模拟增益和数字增益。控制使能自动模拟/数字增益寄存器(表19 页44)。控制流程图如下:其也是页43的图28的展开

网友:
由于最近要做AF自动对焦,所以暂时不研究AE了,本贴暂时不更新

网友:
您好,能分享一下AR0144 Developer Guide文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