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V LED调光最新解决方案(1)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介绍的不是很清楚,从变压器出来的VCC1和VCC2是多大电压,
VCC1的0-10V控制信号直接就进芯片了么

网友:
一颗8位MCU做的?

网友:
单芯片解决方案,价格比MCU方案稳定,价低N倍。可以查一下GP9301客益

网友B:
这个芯片价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价格是多少

看系列,1-3元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介绍的不是很清楚,从变压器出来的VCC1和VCC2是多大电压,
VCC1的0-10V控制信号直接就进芯片了么

是的,0-10V信号直接进入芯片后转换成PWM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