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mel studio 7生成.lib库文件

楼主:
最近在考虑程序的一部分交给别人,但是又不想让对方看到源码。所以想到以前KEIL可以生成lib库文件。那现在编译环境换成atmel studio 7了 但是没找到怎么设置生成lib库文件,想问一下坛友atmel studio怎么生成lib文件。

网友:
好久没用过AVR的东东了,看帮助文件吧

网友A:
建立工程的时候选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立工程的时候选库

不是  我现在是要导出一个lib库给别人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  我现在是要导出一个lib库给别人用

新建一个库工程,重新放入文件编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建一个库工程,重新放入文件编译。

我刚才试了一下,你说的是不是新建工程的时候选择那个 静态库  那个?但是有一个疑问,我新建库工程编译为什么要让我选择device?我这个库应该是针对标准的GCC编译器都可以用呀。为什么还要让我选择具体的设备?这个不太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试了一下,你说的是不是新建工程的时候选择那个 静态库  那个?但是有一个疑问,我新建库工程编译 ...

引入器件的头。就算和器件无关,引入头也不会造成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入器件的头。就算和器件无关,引入头也不会造成什么问题。

哦  那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C:
楼主 atmel atudio 怎么生成.lib文件,其他工程怎么调用能发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atmel atudio 怎么生成.lib文件,其他工程怎么调用能发出来吗

新建工程的时候有个静态库选那个就可以,把只需要编译lib文件的程序添加进工程,然后就可以生成lib文件 注意其他工程调用的时候需要lib文件和头文件2个文件。你把头文件和lib文件一起引用到新工程就可以了